TLK7-EVM开发板规格书

楼主(2020-09-16):
    开发板简介
    • 基于Xilinx Kintex-7系列高性价比FPGA处理器;
    • FPGA芯片型号为XC7K325T-2FFG676I,兼容XC7K160T/410T-2FFG676I,NOR FLASH 256Mbit,DDR3 512M/1GByte可选,方便用户二次开发使用;
    • 逻辑单元326K个,DSP Slice 840个,8对高速串行收发器,每通道通信速率高达12.5Gbit/s;
    • 2个SFP+接口,传输速率可高达10Gbit/s,可接SFP+光口模块或SFP+电口模块;
    • 2个工业级FMC连接器,支持高速ADC、DAC和视频输入输出等FMC-LPC标准模块;
    • 2个HDMI接口,每路最高支持输入输出1080P60;
    • PCI Express 2.0高速数据传输接口,双通道,每通道通信速率可高达5GBaud;
    • 支持USB 2.0、PMOD、UART等常见接口,支持SATA、Micro SD卡存储数据;
    • 3个BANK电压可配,提供1.8V、3.3V和用户自定义方式,使用灵活方便;
    • 核心板采用高速B2B连接器,稳定可靠,防反插和保证信号完整性;

图 1 开发板正面图

    图 2 开发板斜视图
    TLK7-EVM是一款创龙基于Xilinx Kintex-7系列FPGA自主研发的核心板+底板方式的开发板,可快速评估FPGA性能。核心板尺寸仅80mm*58mm,底板采用沉金无铅工艺的6层板设计,专业的PCB Layout保证信号完整性的同时,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满足工业环境应用。
SOM-TLK7核心板引出FPGA丰富的资源信号引脚,二次开发极其容易,客户只需要专注上层应用,大大降低了开发难度和时间成本,让产品快速上市,及时抢占市场先机。
    不仅提供丰富的Demo程序,还提供详细的开发教程,全面的技术支持,协助客户进行底板设计、调试以及软件开发。

典型运用领域
    • 电力采集
    • 电机控制器
    • 雷达信号采集分析
    • 医用仪器
    • 机器视觉

    软硬件参数硬件框图

图 3开发板硬件框图

图 4 开发板硬件资源图解1

    图 5 开发板硬件资源图解2

    硬件参数
表 1

    FPGA

    Xilinx Kintex-7 XC7K325T-2FFG676I,兼容XC7K160T/410T-2FFG676I

    RAM
    512M/1GByte DDR3

    ROM
    256Mbit SPI NOR FLASH

    EEPROM
    2Kbit

    B2B Connector

    4x 100pin高速B2B连接器,间距0.5mm,合高5.0mm,共400pin,信号速率可达10GBaud

    LED

    2x供电指示灯(底板1个,核心板1个)

    1x程序提示灯(核心板)
    5x用户指示灯(底板3个,核心板2个)
    KEY

    1x复位按键
    1x PROGRAM按键
    2x用户按键
    PCIe
    1x PCIe Gen2,单端口双通道,每通道最高通信速率5GBaud
    HDMI

    2x HDMI接口,由普通IO引出
    Ethernet

    2x SFP+,由2个高速串行收发器引出
    SD

    1x Micro SD接口
    USB
    1x Micro USB 2.0接口
    SATA
    1x 7pin SATA硬盘接口
    IO
    1x 12pin PMOD接口

    2x 400pin FMC连接器,LPC标准

    UART
    1x UART,Micro USB接口

    1x RS485串口,半双工模式

    XADC
    1x XADC双通道,12bit,1MHz,1.0Vp-p

    SMA

    2x MRCC,全局参考时钟
    2x MGTREFCLK,GTX参考时钟
    4x GTX,高速收发器
    JTAG

    1x 14pin JTAG接口,间距2.0mm

    BOOT SET
    1x 2bit拨码开关

    JTAG TOGGLE

    1x 2bit拨码开关
    FAN
    1x 3pin FAN,12V供电,间距2.54mm
    SWITCH
    1x电源开关

    POWER
    1x 12V 2A直流输入DC417电源接口,外径4.4mm,内径1.65mm

软件参数
表 2
    Vivado版本号

    2017.4

    开发资料
    • 提供核心板引脚定义、可编辑底板原理图、可编辑底板PCB、芯片Datasheet,缩短硬件设计周期;
    • 提供完整的平台开发包,节省软件整理时间,上手容易;
    • 入门教程、丰富的Demo程序;

    部分开发例程详见附录A。

    电气特性核心板工作环境

    表 3

    环境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工业级温度
    -40°C
    /
    85°C
    工作电压
    /
    12V

    /

    功耗测试

    表 4

    类别
    典型值电压

    典型值电流

    典型值功耗

    核心板

    8.94V
    140mA

    1.25W
    整板

    12V
    250mA
    3W
    备注:功耗测试基于广州创龙TLK7-EVM开发板进行。

    机械尺寸表 5

    开发板

    核心板

    PCB尺寸

    232.4mm*120mm

    80mm*58mm

    安装孔数量

    8个
    4个
    散热片安装孔

    /

    2个

    图 6 核心板机械尺寸图

    图 7 开发板机械尺寸图

网友:
    TLK7-EVM是一款创龙基于Xilinx Kintex-7系列FPGA自主研发的核心板+底板方式的开发板,可快速评估FPGA性能。核心板尺寸仅80mm*58mm,底板采用沉金无铅工艺的6层板设计,专业的PCB Layout保证信号完整性的同时,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满足工业环境应用。 SOM-TLK7核心板引出FPGA丰富的资源信号引脚,二次开发极其容易,客户只需要专注上层应用,大大降低了开发难度和时间成本,让产品快速上市,及时抢占市场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