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CB网印时产生的故障分析

楼主(2020-09-16):
    这里介绍几种PCB网印时容易遇到的几种故障。

    1.网版层面的常见故障
    网版层面的常见故障,有制网版时造成的难题,也是有网印全过程前杠版造成的难题,文中仅就网印全过程前杠版出現的常见故障缘故及防范措施多方面描述。
    1.1堵孔
    第一次应用的阿里云域名版时印料过欠佳,主要是印刷制版产品质量问题,将会因为网板图形上带掩膜余胶,能用有机溶剂清洗网版除去余胶,假如仍不可以应用,只能再次做网版。若刚开始网印时网版通过印料特性优良,而网印全过程中慢慢出現印料镀层变软,黑点,彻底网印不出印料。造成这类状况的缘故将会有:印料干躁过快,在网版干枯堵孔,印速太快,刮刀强度过高等学校。对于此事,应取用挥发物慢的有机溶剂调印料,用绵软的布沾上有机溶剂轻轻地清洗网版,网印结束后,务必用有机溶剂把网版清理整洁,不然残余印料干枯会阻塞网眼。
    1.2网版漏墨
    网印时,网版上的印料渗漏到pcb板上。造成这类常见故障的缘故有:pcb板表层或印料中有浮尘、脏物、网印时易刮刀工作压力、浮尘或脏物使网版损坏;此外还将会因为印刷制版时,网版掩膜胶曝出不够,导致网版掩膜干固不彻底,网印时掉下来产生小圆孔,造成漏墨。对于此事,能用胶带纸或胶布贴在网版小圆孔上,也能用制网版胶修复。
    1.3网版的损坏和精密度降低
    网版经长期的应用,因遭受板刮的损坏和印压危害,即便是品质十分优良的网版,其精密度也会慢慢减少或损坏。它是网版的使用寿命所决策的。网版的耐印频次(或使用寿命的长度)与印刷制版掩膜方法有密切相关,立即法制网版的使用寿命要比间接性法制网版长寿命些。一切正常标准下,立即法网决赛版能耐印2~三万次。一般来说批量生产选用立即法制网版。立即法纪版选用干固后耐潮耐水洗性优良的水溶光感应环氧树脂溶剂。多雨因为气体湿冷,非常容易危害立即法纪版品质及使用期。间接性法网决赛版的损坏并不是一下使掩膜与金属丝网脱离,只是一点一点的因受腐蚀从金属丝网上脱离出来。选用立即间接性法制网版,掩铃膜薄厚匀称且薄厚能够设置,因此图像边沿清楚,但在加温全过程中菲林膜与金属丝网边沿收拢不一致,防范措施是在四周涂上立即法纪版用光感应胶;覆贴菲林膜时如果有尘土夹在金属丝网与光感应膜正中间,会导致部分光感应膜与金属丝网黏附欠佳,危害网印品质和使用寿命,防范措施是在贴菲林膜以前,用防静电布擦洗脉冲阻尼器。
    1.4印压过大导致的常见故障
    网印时,加于刮刀的力造成印压,其目地是使网版与pcb板成线触碰,刮刀刮动印料通过金属丝网产生图像。印压尺寸,在于网版支撑力、刮刀长度、网版与pcb板中间的间距(网距)。刮刀压力太大,不但会使印料通过量大,印压过大,造成刮刀弯折形变,反倒会使印料通过量少,乃至使网版与pcb板并不是线触碰而变成面触碰,不但不可以网印出清楚图像,并且还会继续造成刮刀损坏及网版掩膜掉下来、金属丝网变长、图像形变。
    2.有关由PCB印料层面的缘故造成的常见故障
    PCB网印图像的品质和网印料的破乳情况遭受印料本身特性的危害,PCB网印全过程中,因印料造成的常见故障有(1)堵孔,(2)pcb板的背面被印料脏污,(3)粘合欠佳,(4)粘网,(5)针眼黑点,(6)印刷输电线成锯齿形,(7)网印图型上带丝网纹,(8)黑斑,(9)叠印欠佳,(10)失光铺墨,(11)网印的色调不均。之上这种难题不但需在网印全过程中开展持续的感受,并且还务必对网印制成品开展各种各样物理学、有机化学特性的检测,它是十分必要的。以便确保网印品质,应尽量想办法防止网印安全隐患的造成。因此,最先要提升网印工艺管理和操纵,次之还务必对印料开展严苛的质量管控,印料的耐腐蚀性、耐弯折性、耐水洗性、耐光性性、耐老化、黏度、粒度分布、粘合抗压强度等特性决策或立即危害pcb板的特性。因此务必依据网印标准和商品特性规定,历经事先实验认证,挑选适合的印料,明确印料交货生产商并与之签署技术性服务合同。
    2.1堵孔
    网版上的印料将网版一部分网眼阻塞,导致该一部分的印料通过量较少或压根不可以通过,导致包装印刷图型欠佳。
    2.1.1网版筛网目数与应用的印料不配对
    应用的网版筛网目数高、其打孔直径小,而应用的印料粒度分布(粒度)大在网印时印料中的大颗粒颗粒物将网眼阻塞导致常见故障而危害网印。印料中的大颗粒主要是来源于印料中的填充料,如色浆,荧光剂等。应用金、银导电性印料、碳质导电性印料时,因为其粒度分布很大,应取用低网目地金属丝网制作网版。
    2.1.2网版上的印料干枯
    印料中的有机溶剂在网印全过程中,因为受环境危害而蒸发导致印料发涩。针对这类状况,应依据工作自然环境的溫度,环境湿度标准,挑选适合的印料油漆稀释剂,以操纵印料干躁速率
    2.1.3印料黏度大
    印料黏度大,粘弹性强、流通性差、因此网印时印料通过性不太好,易造成堵孔。一般来说,要减少黏度,向印料中加上改性剂或油漆稀释剂,开展充足拌和后就可以用。
    防范措施:
    1)仔细认真地清理网版;
    2)对印料再次开展感受,确定是不是能够再次应用。
    2.2pcb板背面被印料脏污
    因为pcb板上的印料聚氨酯涂料并未彻底干躁,就把pcb板层叠放到一起,导致印料黏附在pcb板的背面而导致脏污,比如:要应用氧化聚合型印料时,因为堆积在一起pcb板的本身重,把印料镀层表层弄破,导致聚氨酯涂料里层未彻底干固的印料粘在pcb板的背面而导致环境污染。
    2.3粘合欠佳
    网印范畴很广,可在各种各样原材料上包装印刷。因此造成粘合欠佳的要素是许多的。
    2.3.1pcb板层面的要素造成粘合欠佳
    pcb板的前解决对粘合抗压强度危害挺大,假如前解决欠佳可能造成粘合欠佳。前解决有多种多样方式、针对解决表层的优劣,通常不容易用人眼来检测,能用湿润法实验判断解决实际效果的优劣。
    2.3.2采用的印料与印刷工艺物不配对
    应依据印刷工艺物原材料的特性和网印规定采用适合的印料。在流水线作业以前,解决印刷工艺物原材料的品质及金属表面处理状况开展实验,以明确采用的印料。
    2.4粘网
    2.4.1因为印料受工作压力及溫度的危害造成粘网
    2.4.2因为网印标准的转变,印料印得过厚造成粘网。
    2.4.3硫化橡胶刮刀因受有机溶剂危害而澎涨,抗压强度减少,网印时产生弯折导致刮刀视角降低,造成网印印料镀层过厚。
    2.4.4刮刀长期性应用导致损坏使其头顶部成圆弧形,使印料镀层过厚。
    2.4.5热塑性塑料为关键成分的印料,假如网印后叠起来因受其本身作用力危害或遇热都易造成印料镀层发粘而造成粘网。
    2.5针眼和出泡
    针眼状况是网印中最让人抓狂的难题。pcb电路板在网印以后需开展下工序生产加工,如蚀刻工艺,这儿肯定不允许有针眼的。造成针眼的缘故有各式各样,针眼难题是质量控制中最重要的检测新项目之一。
    2.5.1网版上的尘土及脏物导致针眼
    (1)在制网版施胶光感应胶时,有尘土渗入而粘附于网版上产生针眼。对网版开展用心查验,发觉针眼立即修复。
    (2)网印全过程中,有尘土或脏物附在网版阻塞网眼,进而导致网印后有针眼。因此,要擦洗网版。
    2.5.2pcb板表层被环境污染
    (1)pcb板表层在开展清理解决时,有清洁剂残余在其表层产生薄薄膜,而造成印料不侵润,造成“迸墨”导致针眼。
    (2)运送pcb板不戴手套,立即用力触探求运送,手里的植物油脂、手出汗环境污染pcb板表层,造成“迸墨”造成针眼。
    2.5.3印料中有汽泡
    以便调节印料的黏度加上有机溶剂开展拌和,印料造成汽泡,这时,可静放一段时间,绝大多数汽泡会当然消退,但因为印料的粘弹性,一些汽泡不容易当然消退,在网印时才会消退,但一些印料中的汽泡务必应用消泡助剂才可以消退。消泡助剂有迅速的和慢速度的,二种加上量一般为0。1~1%,使用量过多,不仅起不上破乳功效反倒会变成发泡胶。
    2.6网印输电线成锯齿形
    网印的输电线成锯齿形。造成这类状况的缘故在制作网版时,掩膜过薄,网板图象自身有空缺。要防止这类状况、印刷制版掩膜要有适度的薄厚和延展性,规格规定高的图像应取用高网目地聚脂丝,网印输电线图型的方位要尽量与刮刀刮动的方位一致,若输电线成竖直刮刀健身运动方位则十分非常容易造成这类状况。此外,绷网时,金属丝网的线丝方位与网框成一定的视角,最好视角为22.5°。
    防范措施:
    A制做高品质的网板图象,网版输电线的边务必笔挺。
    Bpcb板对印料的吸附力好些。
    C印料触变性好些
    D网版与pcb板中间的间距及刮刀伤口的视角要适度。
    E金属丝网支撑力、网距印压要适度。
    2.7网印图型上带金属丝网木纹
    网印图型上带金属丝网木纹,主要是采用的金属丝网目过低,印料触变性不太好及印料干躁干固速率过快。因此,可采用高网目地金属丝网制作网版,应用触变性能优良,干躁慢印料。
    2.8黑斑
    网印图型出現斑片状状况而危害圆满网印。造成这类状况的缘故有:
    2.8.1网印速率和印料的干躁太慢
    2.8.2印料固态成分过低
    2.8.3印料的触变性过大
    2.8.4静电感应的危害
    2.8.5印料中的色浆分散化不匀称,色浆颗粒中间互相吸引住汇集而造成五颜六色黑斑。
    防范措施:
    (1)改善印料的流通性,(2)应用蒸发速度更快有机溶剂,(3)采用低粘度印料,(4)尽量减少静电感应危害,可选用消除静电设备。
    2.9网印图型的色调不匀称
    导致网印色调不匀称的缘故是各种各样的,仅就印料层面来讲,印料中的添加剂分散化不匀称,印料粒度大,网印渗墨等。要避免这类常见故障,网印前过虑印料,并对印料要开展充足的拌和。

网友:
    pcb板表层或印料中有浮尘、脏物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