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如何仿真外部中断?

楼主(2020-09-16):
各路大神,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用keil 模拟 51单片机产生外部中断,如果我直接改变中断标识,那么就立马进入了中断服务程序,但是如果我改边引脚电平,却无任何变化。改怎么弄,我改变一下引脚,就能触发中断,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呢?

网友:
引脚引起的问题,让我想想。

网友:
    先看看中断的配置
    这种不好模拟,只能把程序下载都板子里,之后用个按键改变管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