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外形和孔加工的技术优点

楼主(2020-09-16):
目前批量加工FPC使用最多的还是冲切,小批量FPC和FPC样品主要还是采用数控钻铣加工。

这些技术很难满足今后对尺寸精度特别是位置精度标准的要求,现在新的加工技术也正逐步应用,如:激光蚀刻法、等离子体蚀刻法、化学蚀刻法等技术。

这些新的外形加工技术具有非常高的位置精度,特别是化学蚀刻法不仅位置精度高且大批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艺成本较低。然而这些技术很少单独使用,一般是与冲切法组合使用。

使用目的分类有FPC外形加工、FPC钻孔、FPC槽加工及有关部位的修整等。形状简单精度要求不太高的都是采用一次性冲切加工。

而对于精度要求特别高的、形状复杂的基板,若用一副模具加工效率不一定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分几步进行加工FPC,具体的例子如插入狭小节距连接器的插头部位和高密度安装元件的定位孔等。

FPC导向孔
又称定位孔,一般孔的加工是独立的工序,但必须有和线路图形之间进行定位的导向孔。自动化工艺是利用CCD摄像机直接识别定位标记进行定位,但这种设备费用高,适用范围有限,一般不使用。

现在使用最多的方法还是以柔性印制板铜箔上的定位标识为基准钻定位孔,这虽然不是新技术,但可以明显地提高精度和生产效率。

为了提高冲切精度,使用精度高且碎屑少的冲孔法加工定位孔。

FPC冲切
冲切是用事先备好的专用模具在油压冲床或曲柄冲床上进行孔和外形加工。现在模具多种多样,其他的工序有时也使用模具。

FPC铣切加工
铣切加工的处理时间是以秒为单位,非常短,成本也低。制作模具不但价格高而且要有一定的周期,很难适应急件的试制和设计更改。

数控铣切加工的数控数据如果和CAD数据一起提供就可以立即进行作业。每一个工件的铣切加工时间长短直接影响加工成本的高低,时间长加工成本也高,所以统调加工适用于价格高量少或试制时间短的产品。

网友:
这些新的外形加工技术具有非常高的位置精度,特别是化学蚀刻法不仅位置精度高且大批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艺成本较低。然而这些技术很少单独使用,一般是与冲切法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