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62Pb36Ag2 这种焊料容易开裂吗?有什么特性呢?谢谢指点

楼主(2020-09-16):
Sn62Pb36Ag2  这种焊料容易开裂吗?有什么特性呢?谢谢指点

网友A:
    Sn62Pb36Ag2是常见的有铅品种、多见锡丝与Sn63Pb37棒料配套使用...,熔点低于63的、高银增强合金高温性能...,开裂对于任何合金都有可能,扰动、冷焊和过低的降温速率是开裂的常见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62Pb36Ag2是常见的有铅品种、多见锡丝与Sn63Pb37棒料配套使用...,熔点低于63的、高银增强合金高温性能.. ...

    它的熔点是179度。在手工焊接应力筛选试验后开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