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24V恒流IC智能调光BUCK电路宽压4-30V压差小方案

楼主(2020-09-16):
在美妆镜的设计中需要32个LED灯,其中需要16个冷光灯,16个暖光灯,这样就需要一款有驱动能力的LED驱动芯片来控制灯光的明亮度。下面的这个原理框图就是美妆镜的原理框图,在这里推荐用惠海半导体的H6118作为LED的灯光调节,原理框图如下:
选择惠海的H6118作为LED驱动器解决方案。
方案中需要一颗芯片能驱动8个LED,H6118能同时驱动10个LED,可以说是满足设计需求的;方案中输入电压范围要求能达到12V,H6118输入电压范围是3-20V,满足设计需求;方案中需要能调节LED的亮度,H6118可以通过PWM方式调节明亮度满足方案的设计需求;8个LED的电流在1A左右而已,H6118可以输出1.5A的电流可以满足设计的需求。H6118工作温度范围-40℃ to +115℃,满足产品的对环境温度的要求。而且H6118也是主推的型号,整体性价比高。
下面是典型应用电路图:

网友:
方案中需要一颗芯片能驱动8个LED,H6118能同时驱动10个LED,可以说是满足设计需求的;方案中输入电压范围要求能达到12V,H6118输入电压范围是3-20V,满足设计需求;方案中需要能调节LED的亮度,H6118可以通过PWM方式调节明亮度满足方案的设计需求;8个LED的电流在1A左右而已,H6118可以输出1.5A的电流可以满足设计的需求。H6118工作温度范围-40℃ to +115℃,满足产品的对环境温度的要求。而且H6118也是主推的型号,整体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