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导通的问题

楼主(2020-09-16):
    两个mos管,G和S极都是相同的网络,所以VGS是一样的,mos管也是一样的,这个mos管-0.4就可以导通。

    为什么会出现D极电压不同的情况?

网友A:
    单独还是在电路中呢?

网友B:
    电路是一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一致的吗?

这部分电路是一致的,负载不一样。。
    但是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可能有关系。
    是因为哪边接的负载电流大,哪边电压就低。。不是固定的A低或者B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还是在电路中呢?

在电路中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可能有关系。
    是因为哪边接的负载电流大,哪边电压就低。。不是固定的A低或者B低。。

楼主:
    但是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可能有关系。 是因为哪边接的负载电流大,哪边电压就低。。不是固定的A低或者B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