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贴装焊接的不良原因和防止对策

楼主(2020-09-16):
    表面贴装焊接的不良原因和防止对策

    一、润湿不良
    润湿不良是指焊接过程中焊料和基板焊区,经浸润后不生成金属间的反应,而造成漏焊或少焊故障。其原因大多是焊区表面受到污染,或沾上阻焊剂,或是被接合物表面生成金属化合物层而引起的,例如银的表面有硫化物,锡的表面有氧化物等都会产生润湿不良。另外,焊料中残留的铝、锌、镉等超过0.005%时,由焊剂吸湿作用使活性程度降低,也可发生润湿不良。波峰焊接中,如有气体存在于基板表面,也易发生这一故障。因此除了要执行合适的焊接工艺外,对基板表面和元件表面要做好防污措施,选择合适的焊料,并设定合理的焊接温度与时间。
二、桥联
    桥联的发生原因,大多是焊料过量或焊料印刷后严重塌边,或是基板焊区尺寸超差,SMD贴装偏移等引起的,在SOP、QFP电路趋向微细化阶段,桥联会造成电气短路,影响产品使用。
作为改正措施:
    1、要防止焊膏印刷时塌边不良。
    2、基板焊区的尺寸设定要符合设计要求。
    3、SMD的贴装位置要在规定的范围内。
4、基板布线间隙,阻焊剂的涂敷精度,都必须符合规定要求。
5、制订合适的焊接工艺参数,防止焊机传送带的机械性振动。
    三、裂纹
焊接PCB在刚脱离焊区时,由于焊料和被接合件的热膨胀差异,在急冷或急热作用下,因凝固应力或收缩应力的影响,会使SMD基本产生微裂,焊接后的PCB,在冲切、运输过程中,也必须减少对SMD的冲击应力。弯曲应力。
表面贴装产品在设计时,就应考虑到缩小热膨胀的差距,正确设定加热等条件和冷却条件。选用延展性良好的焊料。
四、焊料球
焊料球的产生多发生在焊接过程中的加热急速而使焊料飞散所致,另外与焊料的印刷错位,塌边。污染等也有关系。
    防止对策:
1.避免焊接加热中的过急不良,按设定的升温工艺进行焊接。
2.对焊料的印刷塌边,错位等不良品要删除。
3.焊膏的使用要符合要求,无吸湿不良。

4.按照焊接类型实施相应的预热工艺。
    五、吊桥(曼哈顿)
吊桥不良是指元器件的一端离开焊区而向上方斜立或直立,产生的原因是加热速度过快,加热方向不均衡,焊膏的选择问题,焊接前的预热,以及焊区尺寸,SMD本身形状,润湿性有关。
    防止对策:
1.SMD的保管要符合要求
    2.基板焊区长度的尺寸要适当制定。
3.减少焊料熔融时对SMD端部产生的表面张力。
4.焊料的印刷厚度尺寸要设定正确。
    5.采取合理的预热方式,实现焊接时的均匀加热。

网友:
    润湿不良是指焊接过程中焊料和基板焊区,经浸润后不生成金属间的反应,而造成漏焊或少焊故障。其原因大多是焊区表面受到污染,或沾上阻焊剂,或是被接合物表面生成金属化合物层而引起的,例如银的表面有硫化物,锡的表面有氧化物等都会产生润湿不良。另外,焊料中残留的铝、锌、镉等超过0.005%时,由焊剂吸湿作用使活性程度降低,也可发生润湿不良。波峰焊接中,如有气体存在于基板表面,也易发生这一故障。因此除了要执行合适的焊接工艺外,对基板表面和元件表面要做好防污措施,选择合适的焊料,并设定合理的焊接温度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