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如何检查电容器的好坏

楼主(2020-09-16):
万用表来检查电容器是否损坏的方法如下。

  检查时,首先将万用表选择旋钮扳到欧姆挡R×1kΩ或R×l0kΩ上,然后用两表笔交替接触电容器的两端。若仪表指针有一定的偏转,并很快回到起始位置,则说明电容器完好;若指针摆动后不返回起始位置,则此时指针指示的电阻值即为该电容器的漏电电阻值;若指针偏转到0Ω位置,则说明电容器内部短路;若指针根本不动,则可能是电容器内部断线或失效。

  电容器损坏的基本规律如下。

  (1)高压移相电容器的损坏率高于低压电容器。

  (2)室外电容器的损坏率高于室内电容器。

  (3)夏季电容器的损坏率高于其他季节。

  (4)电压波动较大、谐波电压较多、投切较频繁、接近谐振条件等因素都使移相电容器的损坏率增高。

  (5)开关未装并联电阻的电容器,其损坏率高于装有并联电阻的电容器。

网友:
这个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