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测量仪器存在这样的问题:电路交流电流5A 峰值10A,使用我们的分流贴片电阻1...

楼主(2020-09-16):
客户测量仪器存在这样的问题:电路交流电流5A  峰值10A,使用我们的分流贴片电阻1毫欧   开机电流正常  使用一段时间 电流变小。仪器关机之后再开   电流值又能达到正常值

使用其他家的 分流电阻  就不存在上面的问题

下面第一个图是我公司的分流贴片电阻   第二个是另外家的分流器电阻  阻值都是1毫欧

网友A:
是不是电阻有温度了,阻值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阻有温度了,阻值变了啊。

是

网友:
可能是干扰吧,加个数字低通滤波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