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 PCB 设计铺铜片对EMI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09-16):
    双面板 PCB 设计铺铜片对EMI有什么影响?. x% B  o8 u$ n

网友:
    要看情况的吧

网友:
    信号线的PCB板边缘的走线 如果铺地;这个信号线对外的信号耦合就减小了;PCB铺铜地在PCB板的边缘的地方就要有

网友:
    铺铜铺在信号线之间,它就能降低信号间的串扰,串扰中的EMI辐射是跟它间接的关系的

网友:
    在这个设计上要铺地就要保证信号的铺地平面与系统的参考地电位的阻抗要足够小;否则这个铺地就会对辐射干扰或抗辐射干扰都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