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渣和锡线渣的兑换比例一般多少?

楼主(2020-09-16):
刚收锡渣的来了,算了下,工作日平均5.2kg锡渣,上一次收锡渣,平均4kg每天。多吗?另外请教大神,锡渣和锡线渣的兑换比例一般多少?感谢!

网友:
    锡炉捞出来的基本就是锡灰 不值钱, 锡丝渣 好多了,但是不要混元件脚 其他杂质之类的,锡渣多少 得看你锡炉使用量和波峰工作时间了, 波峰高的 温度过高的 时间长的锡渣产生都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