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敷圆形铜

楼主(2020-09-16):
    初学AD,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敷铜时,怎样能做出圆形的铜皮?谢谢!

网友:
    可以把圆圈线条扩大,这样折三次下几秒钟就能画一个圆了,当然圈的内径就是你要的圆的大小
    试试

网友:
    先用线画出圆形,赋予网络,选中这个圆,按TVG或菜单tools->convert->create polyg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双击这个polygon,将其fill mode改为solid或hatched,并赋予网络。(若这个铜皮没有网络,那就不赋予。)
    上面画的圆,可删,可不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