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延时10秒断电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0-09-17):
大神们好!求一个延时7--10秒的电路图

12V1a输入--中间设置一个开关,打开开关12V导通-------关闭开关延时7--10秒关闭通路,,,要那种小封装的元器件,谢谢

网友:
帮你找找,看是不是你需要的,那种

楼主:
木有人吗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吧,电源关断了,还要维持7-10S负载的正常运行,而且是1A的电流,除非用很大的电容才能满足

网友:
    中間這個裝置有獨立電源,12v斷電後計數時間到了就把後端開關斷了這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
    用软件控制可以解决

网友:
    你这个想法只能用单片机来解决,纯硬件成本太高。用个8脚的STC51单片机,配一个简单的小程序就可以完美解决。用电容要看你后边的负载大小了,电容容量和负载成正比。你还可以考虑一下NE555芯片。

网友:
    计时可以通过RC实现,当然准确度会比较差

网友:
    1现成的部件:加个时间继电器,但个头大。
    2自己做个延时开关,用单片机+mos管+电池

网友:
我这个电路可能不算最简单,但可靠准确。
计时元件采用74HC4040进位计数器,内部一共有12级,使用第10级输出,每1024个时钟脉冲翻转状态。
    图中略去100Hz时钟发生电路,但可以用电源电路的工频全波整流电路整形得到。100Hz周期是10毫秒,1024个脉冲就是10.24秒。如果是用工频半波整形得到50Hz作为时钟,那么计数器就改用第9级,512个20毫秒周期也是10.24秒。
    R1,D1构成简单4.7V稳压电路给计数器供电。
K1闭合时Q3导通,Vout为12V。K1闭合会使Q2截止,计数器清零端MR保持有效,输出端Q10保持低电平,Q4截止。
K1断开时,因Q1,Q3互锁,Q3仍然导通。K1断开导致Q2导通,计数器清零MR撤消,计数开始。
    第1024个脉冲到来时,Q10跳变为高电平,致使Q4导通,解除Q1、Q3的互锁,Q3截止,Vout为零。
Q4导通的另一个作用是通过D2禁止100Hz时钟,强迫计数器停止计数,Q10输出端一直保持高电平,维持Q3的截止状态。

网友:
    有种自锁延时断开的感觉

网友:
    三五定时器加继电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