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散热焊盘的制作

楼主(2020-09-17):
    如图中中间的散热焊盘中钢网有4块且在焊盘上开孔怎么做,请教大神.

网友A:
    孔径小于0.3mm的过孔可用于做散热孔。
用于钢网的四块区域,这个钢网厂家会处理吧,我都是直接一个大焊盘的。

网友:
    楼上是个勤劳的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径小于0.3mm的过孔可用于做散热孔。
    用于钢网的四块区域,这个钢网厂家会处理吧,我都是直接一个大焊盘 ...

    非常感谢解惑。

网友B:
    过孔用于散热,四个小方块是做钢网时用的,这样中间那个焊盘开钢网时可在钢网上做成四个小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用于散热,四个小方块是做钢网时用的,这样中间那个焊盘开钢网时可在钢网上做成四个小窗口。

    谢谢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