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后端电阻电容为何这样排列?

楼主(2020-09-17):
各位EDA365的坛友,大家好,电路中后端的元件为什么这样排列 起到什么作用(是不是滤波、稳压?)
T1过来的电压Ui 和电路输出电压Uo的数量关系。谢谢大家。

网友:
    我觉得是为了稳压,大家觉得呢?

网友:
    我倒是觉得是为了滤波,不是稳压

网友:
    400V的电容,耐压不够,所以两个电容串起来滤波,电阻起到平均电压的作用,防止两个电容上的电压不一样,导致其中一个过压

网友:
    就滤波作用!电容耐压足够的话,就没必要串联了!

网友:
    这是一个三相整流电路,电容串联是提高耐压的,在电容两端并电阻是在外电源断开时,泄放电容上的储能。

网友:
    是为了充放电,这样接是避免两个电容使用同一个回路放电,如果使用同一个回路。有可能把电容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