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参数的圆柱贴片电阻和薄膜贴片电阻哪个性能更好

楼主(2020-09-17):
RT,比如说两个电阻参数都为 10MΩ,0.25W,0.5%精度,50ppm温漂,哪个精度和温度稳定性更好一点

网友:
这个应该根据使用环境来判断吧!也不好说哪个就一定更好

网友:
圆柱贴片电阻稳定性更好一些

网友:
    2楼说的不对,薄膜贴片电阻的精度和温度稳定性更好一点

网友:
    你把电阻的主要参数都限定了,特别是限定了精度和温漂再问哪个好,就像问1斤棉花还是1斤铁哪个重一样。圆柱贴片的一般指金属膜电阻,薄膜电阻一般指碳膜电阻。通常来说金属膜工艺的要比碳膜工艺的精度和温度性好。

网友:
    圆柱电阻精度和稳定性更好。

网友:
    晶圆电阻的表面积更大,散热能力更强,抗浪涌能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