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生产厂家如何指定阻抗控制要求?

楼主(2020-09-17):
  阻抗控制的轨迹通常是直截了当的,只要定义好了目标阻抗、轨迹大小和PCB可以找到的层。线路板生产厂家的CAM(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师将首先使用这些信息来识别特征尺寸的痕迹,然后根据需要应用微调,使得阻抗尽可能接近标称值。那么,线路板生产厂家如何指定阻抗控制要求?

  线路板生产厂家如何指定阻抗控制要求?

  客户的Gerber文件里即使有明确的标注,如果相同的特征尺寸也用于同一层上的其他非关键迹线,则差分对仍然很难找到。线路板生产厂家的CAM工程师的第一步是找到差分对存在的位置,以便在必要时可以调整。

  另一方面,其中一个特定层上的大多数轨迹都绘制成与临界对相同的大小。如果层使用一个单一的孔径,例如0.005,几乎所有的电路,都是密集的。简单地在光圈表中找到0.005个“D”代码并在屏幕上高亮显示它对这样的图层不会有很大帮助。整个层将发光,向电路板打样厂家的工程师展示一个看似未分化的迷宫,有0.005条“痕迹”,其中许多看起来至少大致平行地运行。

  由于不存在“选择所有差分对”编辑命令,所以在整个层中进行平移和缩放会非常单调乏味,以寻找一对或两对真差分对。然而,重要的是要知道对的位置,以便有可能在以后不进行任何其他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微调。

  假设客户有清楚地说明阻抗要求并使用唯一的孔径大小来定义差分的话,线路板生产厂家的CAM工程师将尝试识别并突出显示“D”代码以获得适当的特征尺寸,使其高度可见。然后,在找到突出显示的代码之后,将缩放在迹线之间进行测量,以验证临界对的间距与绘图注释匹配。如果需要调整,工程师将能够选择整个层上的所有痕迹,使用过滤器按大小进行选择。然后,调整轨迹宽度而不影响任何其他特征。对于许多PCB的设计来说,这正是验证和调整的过程。

网友:
    使用这些信息来识别特征尺寸的痕迹,然后根据需要应用微调,使得阻抗尽可能接近标称值

网友:
    l来学习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