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关于双面板的焊接方法

楼主(2020-09-17):
  双面板和单面板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铜的层数不同,双面板两面都有铜,可通过过孔导通起到连接作用。那双面板的焊接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双面板焊接方法
  双面板的技术要求是布线密度变大,孔径更小,金属化孔孔径也越来越小。层与层间互连所依赖的金属化孔,质量直接关系印制板可靠性。随着孔径的缩小,原对较大孔径没影响的杂物,如磨刷碎屑、火山灰,一旦残留在小孔里面,将使化学沉铜、电镀铜失去作用,出现孔无铜,成为孔金属化的致命杀手。
  双面板为了保证双面电路有可靠的导电效果,应首先用导线之类焊接好双面板上的连接孔(即金属化工艺透孔部分),并剪去连接线尖突出部分,以免剌伤操作者的手,这是板的连线准备工作。

  双面板焊接要领:
  1、对有要求整形的器件应按工艺图纸要求进行工艺处理;即先整形后插件。
  2、整形后二极管的型号面应朝上,不应出现两个管脚长短不一致的现象。
  3、对有极性要求的器件插装时要注意其极性不得插反,辊集成块元件,插装后,不论是竖式或平卧的器件,不得有明显倾斜。
  4、焊接使用的电烙铁其功率为25~40W之间,电烙铁头的温度应控制在242℃左右,温度过高头容易“死掉”,温度低了熔解不了焊锡,焊接时间控制在3~4秒。
  5、正式焊接时一般按照器件从矮到高,从里向外的焊接原则来操作,焊接时间要掌握好,时间过长会烫坏器件,也会烫坏覆铜板上的覆铜线条。
  6、因为是双面焊接,因此还应做一个放置电路板的工艺框架之类,目的是不压斜下面的器件。
  7、电路板焊接完成后应进行全面对号入座式的检查,查有漏插漏焊的地方,确认后对电路板多余的器件管脚之类进行修剪,后流入下道工序。
  8、在具体的操作中,还应严格遵循相关的工艺标准来操作,保证产品的焊接质量。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电子产品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同时也需要性能高、体积小、功能多的电子产品,这就对电路板提出了新的要求。双面板就是因此而诞生的,由于双面板的广泛应用,促使印制线路板制造也向轻、薄、短、小发展。

网友:
    是厂家量产的还是说试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