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

楼主(2020-09-17):
    什么是参考地,什么是主地,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CB为了信号回流和屏蔽,就会采取覆铜的方式,而覆铜往往是接到地平面。
对于参考地平面指的是多层板的内层比较完整的大块地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为了信号回流和屏蔽,就会采取覆铜的方式,而覆铜往往是接到地平面。
    对于参考地平面指的是多层板的内 ...

    那主地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