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分板机的设计都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0-09-17):
    PCBA分板机的设计都有什么要求?

网友:
    两面贴装,PCBA单面或两面均布放贴片元件

网友:
    单面混装,即在PCBA单面布放贴片元件或插装元件

网友:
    双面混装,PCBA面布放贴装元件和插装元件,B面布放适合于波峰焊的贴片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