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高精度数字直流电流源设计

楼主(2020-09-17):
摘要:本设计以单片机系统为核心,实现了直流电流源的程控电流输出。设计分电源,AD和DA转换,电流源输出,显示和控制
模块。系统使用12位的AD和DA芯片,提高了输出电流的精度;输出模块引入控制器,有效控制了电路的非线性失真,输
出电流无静差跟踪电流给定。实验结果表明;给定电流在2OmA-200mA内变化时,系统输出电流误差小于1mA,电流纹波小
于0.2mA。
关键词:单片机; DA转换;电流源; P控制
 1引言
直流电流源是一种应用广泛的电子仪器,对于
要求输出电流可调的情况,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通
过软件控制来实现。使用单片机作为主控部件,系统
设计简单方便。本文设计的直流电流源是以凌阳61
单片机系统为核心,采用12位外部扩展MAX531DA
和MAX197AD芯片,并在外部电流输出模块中引人
PI 控制,构成电流闭环,有效消除了由于电子器件本
身以及外界干扰造成的输出误差,大大提高了电流
源的精度。
系统原理与设计方案
系统主电路采用全桥整流电路作为负载电路电
源,并选用大功率三极管串联电路进行电流输出。控
制电路使用凌阳61单片机,单片机扫描键盘显示接
口,当有键按下时,键值通过83编码器CD4532读给
单片机。单片机控制DA转换,转换输出值经过电流源
输出模块输出。输出电流经采样放大电路一方面传递
给AD转换器转换成数字量信号,经处理后换算成相
应的电流值,最终通过液晶显示;另-方面结合模板
PI调节器实现电流闭环控制,以保证输出电流值无静
差跟踪程控给定电流。整个控制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
思想,系统结构如图Ⅰ所示。
3硬件电路设计
3.1负载电路电源设计
本设计没有采用开关电源。因为开关电源采用
高频斩波电路,虽然可以在输人电压波动比较大的
情况下高效保持稳定的直流输出,但高频电路容易
产生高频电磁噪声,对来样、控制电路形成干扰。因
此,为避免开关电源对控制电路造成干扰、提高控制
和输出精度,本系统采用传统的全桥整流电路,作为
负载电路电源。
使用输出功率50W、变比220/15的变压器,经全
桥整流后加30000uF电容稳压滤波输出21V直流电
压,再串入扼流线圈用于减小电流纹波。

附件下载:

网友:
单片机控制DA转换,转换输出值经过电流源输出模块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