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2d离散化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9-17):
我查Z变换表
-    对应的X(z)=-------
s                            z-1

但用c2d离散化时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k=  -
       s
c2d(k,0.02,'zoh')

Transfer function:
0.02
-----
z - 1

Sampling time: 0.02

为什么分母的z没有了,而多了0.02?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用零阶保持器离散化
c2d 变连续系统为离散系统,而0.02是采样时间,
zoh 零阶保持器
foh 一阶保持器
tustin 双先行变换

网友:
c2d命令转换的是加上保持器后的传递函数,比如你用c2d(k,0.02)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是Z[Gh(s)*K],而你查表查到的只是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