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模块和光照传感器模块的说明例程里面都有接电阻,自己在使用时这个电...

楼主(2020-09-17):
温湿度传感器模块和光照传感器模块的说明例程里面都有接电阻,自己在使用时这个电阻一定得加么,还是可以不用加

网友A:
大部分都要加的,传感器一般输入电流都不大,要是不加的话很容易损坏传感器

网友:
    有些传感器模块的输出脚是内部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需要接电源和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都要加的,传感器一般输入电流都不大,要是不加的话很容易损坏传感器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