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阻抗和反射

楼主(2020-09-17):
SOC内部30欧姆阻抗,外部传输线60欧姆,内存也60欧姆。会不会刚从SOC出来就抖动。出现反射现象???1 P, H( [! l) r7 y

网友:
    出来串个33R电阻,阻抗就一致了,PCB走线阻抗单端一般50ohm,不过DDR一般都不串电阻了

网友:
    如果考虑数据线,是点对点的, 个人觉得用仿真工具跑一下比较好,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