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17.2 里过孔标签如何显示呢? 盲埋孔 怎么分辨呢?

楼主(2020-09-17):
在16.6中, 我们可以使用过孔标签来显示过孔的起始层终止层编号。 过孔标签的显示和隐藏 在 Setup/User preference 中设置。但是在17.2中没看到显示过孔标签的选项。

请教下,怎么设置呢?

网友:
    这个我好像遇见过

楼主:
    找到了,还是老地方。 只是改了个名字,原先叫做 Via Label, 现在叫做  Drill Label

网友:
    楼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