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制造不良的常用分析技法

楼主(2020-09-17):
    由于现代的大部分电路板是没有官方原理图的,并且带程序的芯片应用越来越多,工程师必将面临各方面的挑战,通过大量的实践证明,面对这些挑战,依然有方法可遁,下面将我这些年来维修的心得与广大电子爱好者们分享。
    1.外观检查法
    即通过望、问、闻、切的老一套办法,观察电路板是否有烧焦的地方,敷铜是否有断裂的地方,闻电路板上是否有异味,是否有焊接不良的地方,接口、金手指是否有发霉发黑的现象等。询问客户故障现象及故障发生的过程,往往能将故障的重点集中在某些部位。通过上面的处理,往往能发现一部分问题。
    2.通杀法
    即将所有的元器件都检测一遍,找到有问题的元件更换之,达到修复的目的,如果遇到仪器无法检测的元件,则采用代换法,即不管其是否损坏,均用新元件来代替,最终保证板上的所有器件均是好的,达到修复的目的。该方法简单有效,容易上手,对工程师的技术水平要求不高,但操作时需要高度的细心和责任心,否则某些器件在拆下来时没有记清位置,发生装错装反的情况,很容易造成维修失败。另外该方法对于过孔不通、敷铜断裂、电位器调整不当等问题是无能为力的。遇到有程序和有数据的芯片时则不能采用此方法。
    3.对比法
    对比法是无图纸维修电路板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实践证明有着非常好的效果,通过和好板的状态对比达到查出故障的目的,通过对比两块板的各节点的曲线来发现异常。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块好板来进行对比,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不可以使用此方法,比如我们可以在电路板中找到具有相同属性的电路,比如某板的有三个同样的接口,这三个接口具有相同的电路,我们就可以使用三个相同的接口之间互相比对曲线,判断问题。当我们找不到上面提到的情形时,依然可以找到共同属性的电路,比如电路中的总线通常具有相同的曲线。还有时候我们无法判断一个IC是否损坏,我们也可能通过扫描曲线的方法来和好的IC进行曲线对比达到判断的目的。总之,我们需要开动脑筋,将对比法发挥到极致。曲线扫描法在实践中确实有用,但有些初学者不懂得其工作原理,抱怨仪器没有实用价值,所以本人亲眼见过很多同行的公司将电路板维修测试仪基本上不用,大呼上当。当然商家也有夸大该功能的嫌疑,事实上很多时候在扫描COMS工艺的集成电路时,每次扫描的曲线都不一样,造成无法判断的情况,该原因是由于CMOS的高阻抗和结间电容充电后没有泄放渠道造成的,所以在判断CMOS集成电路时需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行。最后要补充一点的是,曲线扫描法是扫描的周边器件,如果扫描的是集成电路则是扫描的集成电路内部接到引脚的那些元件,90%的集成电路损坏都是周边器件损坏,然而万一遇到非周边器件损坏,在扫描曲线时是查不到问题的,而器件在工作时则会出现问题。
    4.状态法
    状态法就是检查各元器件正常工作的时状态,如果某元器件工作时的状态与正常状态不符合,则该器件或者其受影响的部件有问题。比如我们在检查CPU时通过会检查晶振是否工作正常,复位信号是否正常等。与非门的各输入输出逻辑是否正确等来判断器件是否正常,在使用该方法时经常会强制给输入以激励信号,比如用信号发生器给运放的输入端一信号,用示波器测其输出信号幅度及失真来判断运放的问题。强制将逻辑门电路的输入电平推高或者拉低,测其输出电平是否符合该芯片的逻辑,从而判断该芯片的好坏。
    状态法是所有维修手段中判断最准的一种方法,其操作难度也非一般工程师能掌握的,需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为满足状态要求,工程师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这种方法对电路的测试是优于曲线扫描法的,无论是IC的周边电路还是非周边电路问题均可发现。
    5.代换法
    将所有的IC都换成新的,直到修好为止。现在的IC越来越便宜,74系列和4000系列的芯片便宜的不到1元/片,与其一块块是查问题,还不如将其全部换掉。这种方法我个人觉得是一种无奈之举,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效果应该低于通杀法,通杀法至少还要对器件进行判断,长期积累下去还会对某些电路板有一些经验,而该方法的修复率完全取决于运气而不是努力,即使真的修复了也不知道故障出在哪里。但此方法依然有其可取之处,如果某块电路板或者电子设备是可以当场验证其是否正常的可以采用,我们可以一片一片的更换IC,当换到某一块的时候故障消失,可以证明就是刚换上去的那块坏了。如果是直插封装的IC,建议您在拆下后马上装上一个IC座,毕竟那东西才几毛钱。这种方法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必须保证你买回来的IC是好的,如果采购时不小心遇到了坏的IC,这时候会不但修不好,反而扩大了故障,增加了修理难度。
    6.搭电路法
    搭电路法即动手制作一个电路,该电路在装上被没的集成电路后可以工作,从而验证被测集成电路质量的方法,比如为了判断一个555集成电路的好坏,我们可以搭一个用555电路制作的时基振荡电路,然后将被测集成电路置于该电路中,如果该电路正常工作了,证明555是没有问题的,反之是有故障的。
    该方法判断可以达到100%的准确率,只是被测的集成电路型号繁多,封装复杂,很难将所有的集成电路搭一套电路。
    7.原理分析法
    该方法就是要分析一块板的工作原理,有些板比如开关电源对于工程师来说,不需要图纸也能知道其工作原理及细节,对于工程师来说,知道其原理图的东西维修起来异常的简单。然而对于一些相对复杂少见的设备,没有现成的原理图参考可以手工将其逆向工程,绘制出原理图,有了该原理图再去维修,可以说是所向披靡了。
    该方法需要工程师投入巨大的耐心和细心的工作态度才能完成,一次的努力可以永久的受益,但真正是否采用此方法取决于维修的价值和数量及做这项工作的难度来综合考虑的。

网友:
    原理分析很考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