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制作方形的孔槽方法

楼主(2020-09-17):
直接用 outline画出 ,方形孔槽 ,就可以做出来了
保险起见,可以在gerber里面标示一下

网友:
    以后用到就会了

网友:
    恩恩~~謝謝大大

网友:
    其實要這樣去思考,基本上板廠在製作方型孔時,即做洗刀再怎麼精確,也不可能會有絕對90度的轉折出現。

网友:
    孔必然是带圆弧的,因为钻孔针就是圆形的,即使是用cnc锣板,也不会有90度角的孔

网友:
    来学习的。新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