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tuner

楼主(2020-09-17):
PID tuner 是不是只能使用在线性系统里,通常情况下非线性系统存在居多,想问问simulink提供了这种非线性化变为线性化的工具吗?

网友:
针对的是传递函数或者状态空间方程    非线性的线性化可能需要自己求解一下   用最小二乘方法

网友:
所以说,simulink里面的那个PID模块只能针对线性系统自整定了?非线性系统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