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llegro 17.2 的 Option/Find/Visibility 窗口如何并排和上下排列?

楼主(2020-09-17):
新手一个。 请教下17.2 如何把Option/Find/Visibility 窗口并排和上下排列?    在16.6里很容易做到,升级一下,傻眼了。

网友:
16.6直接隐藏,挺好。17.2排是可以排的。但不能隐了。

网友:
    学习学习 一起进步

网友:
    先点击右上角那个小窗口,float,然后就鼠标拖着标签,想放哪放哪,

网友:
    如果连在一起时要点float,红圈先

    如果连在一起时要点float,红圈先

网友:
    拖动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