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遇到差分对信号,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0-09-17):
在AD中,遇到差分对信号,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1)时序要求。由于差分信号的时需参考点是对内两信号边沿的交叉点,差分对内两信号走线长度的差异会造成交叉点的偏移,可能对时序产生影响。
  (2)共模噪声。当差分对内两信号的走线长度存在差异时,在参考平面上的回流无法全部抵消如果参考平面存在分割的情况,那么在回流路径上将会产生共模噪声,叠加到差分信号上面,严重时将导致EMI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