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交流信号整流

楼主(2020-09-17):
将交流电流取样放大并将负半周信号反相翻转为正半周,再将他们和同一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由于二极管正向压降都在100mv以上不能接受,下面是不用二极管方案,感觉不太靠谱,因为即便是轨对轨运放的输出电压摆幅与其电源电压范围相差10mv以上,应该怎么办?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此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多少?输出动态是多少?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利用运放单电源下自身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来处理,接近电源轨处必然有误差,不知道楼主要做到多精密,几十mV误差都接受不了的话就不好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利用运放单电源下自身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来处理,接近电源轨处必然有误差,不知道楼主要做到多精 ...

谢谢大佬,我再看看

网友:
跟随器试着改成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