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密脚插座连锡问题分析

楼主(2020-09-17):
    波峰焊密脚插座连锡问题分析

我们知道波峰焊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密脚插座连锡,连锡主要和下面3 个因素相关:
    1、插座的间距;2、插座的传送方向;3、插座引脚出板的长度。从这三个方向着手,可以解决几乎所有的连锡问题。
    下面逐一说明
一、插座的间距
插座引脚间距过密当然是引起波峰焊连锡的主要原因,当元器件引脚间距≤2mm时,连锡就会大规模出现,当元器件引脚间距≥2.54mm时,连锡几乎不发生。而*司的插座引脚间距大部分为2mm左右,连锡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
    二、插座的传送方向:
这是引起连锡的第二个因素,一般来说,波峰传送方向沿插座长轴方向,则连锡很少,否则,就比较多,下面解释一下,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1、波峰传送方向沿插座长轴方向,则锡波流动较顺畅,连锡少;若波峰传送方向垂直于插座长轴方向,则流动很紊乱,易连锡,如下图1,2 所示,

网友:
    看看那些原因会导致波峰焊密脚插座连锡问题。

网友:
    设计初期就可以把问题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