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的简单操作

楼主(2020-09-17):
1  设置栅格大小,就是左上角 数字:数字 的值,直接在框内输出需要的X轴、Y轴的栅格间隔值,回车!

2 坐标定位,在工具栏空白处右键 Customize~>toolbars~>coordinate bar 可以打开和关闭坐标输入框,ABS是绝对坐标,REL是相对坐标,在最底下栏是命令提示说明和鼠标实时坐标数据!
3  快捷键,W是框选,S是栅格捕获,Q是查询,在setting下面有单位和精度设置!
4  两个不同的板子拼板,首先在画图软件导出gerber时,设置好源点,最好设置在相同位置,因为文件导入CAM350时是鼠标粘贴在原点处,方便进行坐标调整!
4.1  CAM350导入gerber文件,选择导入,下一步,弹出一个输入文件框,点击格式栏,可以设置放大比例,主要是小数部分值不同,可作10被放大缩小调整!
4.2  移出钻孔表层,edit~>layers~>remove,然后将文件另存为.cam文件!
4.3  按照4.1导入第二个图,同样移出钻孔表!
4.4  使用file~>merge,打开刚刚另存为的.cam文件,在弹出框中设置好层的对应关系,点击确认,在坐标输入框中输入放置点,回车!
4.5  使用edit~>change~>explode~>all打散所有!
4.6  导出拼板文件,分别导出gerber data文件,drill data标准钻孔文件,mill data非标准钻孔文件,data format 选择RS274X,设置输出路径,点击应用,点击复制名字,点击OK输出!孔文件format使用excellon2,同时,设置整数和小数跟gerber data文件一致!也要点击复制名字!
5  自动拼板,删除板框外的丝印,当线是整行的时候,需要edit~>add vertex增加节点,大写字母F可以切换显示风格,然后使用edit~>delete segment进行删除!
5.1  一样删除钻孔表,设置板框utilities~>draw to one-up board ,选择板框,右键确认,tool~>panel editor!
5.2  进入拼板界面,在setup和create按钮上设置拼板大小和坐标定位!
5.3  显示,setting ~>view options~>view circuit image!
5.4  导出数据,记得将刚刚移出的钻孔表加入导出文件目录!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