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办法用尽,也删不掉这个框框。大佬们来看看

楼主(2020-09-17):
unfix all也没用。

网友:
    选择右边GROUPS后解锁

网友:
    查看其属性,看相对应的属性是否处于锁定状态,如处于锁定状态解锁后在删除即可

网友:
    点击删除,在find里选择所有选项。

网友(2021-03-01):
    你看你左下角啊,明显提示 It has the FIXED property.已被锁定的动西是无法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