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怎么做到可制造性?

楼主(2020-09-17):
    PCB设计怎么做到可制造性?

网友:
    排版与布局在设计阶段排版得当可避免很多制造过程中的麻烦

楼主:
    还有什么吗?除此之外

楼主:
    尽量在板子的顶面(元件面)进行布线,线路板底面(焊接面)容易受到损坏。

网友:
    指定采用传统的“印刷阻焊—喷锡—塞孔”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