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用的 strcmpi,为什么不行呢?

楼主(2020-09-17):
请教大神,我想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用的 strcmpi,为什么不行呢?非常感谢!

程序如下:
global user_name
global user_password
global DB
DB=[{'admin'},{'damin'}];
[m,n]=size(DB)
for i=1:m
    tem1=strcmpi(user_name, DB{i,1});数据传递不成功。。。。
   tem2=strcmpi(user_password, DB{i,2});数据传递不成功。。。。
    if (((tem1==1)&&(tem2==1)))
        close gcf
        run('untitled1');
        clear all
     else
        helpdlg('您输入的帐号或密码有误,请重新输入','提示');
    end
end
谢谢了。。。。

网友:
    你这代码写的有点问题。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char str_1[] = "abc";
    char str_2[] = "abc";
        char str_3[] = "ABC";
    if (strcmp(str_1, str_2) == 0)
        printf("str_1 is equal to str_2. \n");
    else
            printf("str_1 is not equal to str_2. \n");
        if (strcmp(str_1, str_3) == 0)
        printf("str_1 is equal to str_3.\n");
        else
            printf("str_1 is not equal to str_3.\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