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正面焊接有的地方焊不上怎么办?

楼主(2020-09-17):
请教大神,波峰焊焊接的时候PCB板下面焊接正常且饱满,但是正面焊接有的地方焊不上,就是锡上不去,补不满元器件插件的地方和其他没有插件的小孔,各种方法都测试过,机器参数没问题,温度参数没问题,波峰高度没问题,助焊剂喷的也够多,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透锡不够把链速减低温度加高就行。

网友:
    一直都那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