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时铜箔厚度,走线宽度和电流的关系

楼主(2020-09-17):
PCB设计时铜箔厚度,走线宽度和电流的关系

不同厚度不同宽度的铜箔的载流量见下表:
铜皮厚度35um铜皮厚度50um铜皮厚度70um
铜皮t=10铜皮t=10铜皮t=10

注Ⅰ用铜皮作导线通过大电流时铜箔宽度的载流量应参考表中的数值
降额50%去选择考虑
再看看摘自<<电子电路抗干扰实用技术>>(国防工业出版社,毛楠孙瑛96.1第一版)的经验
公式,以下原文摘录:
“由于敷铜板铜箔厚度有限,在需要流过较大电流的条状铜箔中,应考虑铜箔的载流
量问题.仍以典型的0.03mm厚度的为例,如果将铜箔作为宽为W(mm),长度为L(mm)的条
状导线,其电阻为0.0005*L/W欧姆.另外,铜箔的载流量还与印刷电路板上安装的元件
种类,数量以及散热条件有关.在考虑到安全的情况下,一般可按经验公式0.15*W(A)来
计算铜箔的载流量.

网友:


网友(2020-10-30):
经验值:35um铜厚度 1mm通2.5A-3A,目前还没出错过,仅供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