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出现过PCB板子过回焊炉板弯及板翘的情况啊,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0-09-17):
大家有没有出现过PCB板子过回焊炉板弯及板翘的情况啊,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有遇到过,如果弯曲的不是很严重,可以稍微调低一点过过回焊炉的温度试一下

网友:
这个遇到的人估计多了,我当时是把板子的厚度增大了

网友:
估计你是板子正反面的应力差距有点大,看看能不能采用高Tg的板材

网友:
你的拼板数量多吗?多的话减少数量吧

网友:
1.板材问题--开料后烘烤150 度2小时去除应力,2.铜皮分布不均匀,线路图形设计时考虑两面铜皮分布均匀,或者是大铜皮改成网格

网友:
    板子器件布局  板材温度  板子厚度

网友:
    应力问题

网友:
    做工装,pcb设计的问题,后期只能靠做焊接工装解决了

网友(2021-07-23):
    板材耐温,器件布局,板子面积,不对称的叠层方式和埋盲孔(如混压板),不对称的傅铜都有可能造成PCB翘曲,要看问题具体分析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急速交期,2小时快速报价+样品最快24小时
制程能力,最高40层+最小贴装01005+最小BGA间距0.2mm
特色优势,整机组装+BGA返修植球+特种PCB加工
    北京-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