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18.04安装jenkins后修改默认端口无法访问的问题

楼主(2020-09-17):
原来默认端口时8080但是和tomcat冲突了,所以我改到8008.修改了/etc/init.d/jenkins和/etc/default/jenkins两个文件,把端口都改到8008了,但是重新启动项目后舒服IP:8008无法访问,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截个图看看呗

网友A:
你的这个截图怎么是 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截图怎么是 8009 ?

先是用的8008  之后改的8009.不好意思 截图没截好,不过问题就是这样8009也无法访问
也应该不是防火墙的问题

网友:
看看端口是否真正暴露出来

网友:
把jenkins的端口改成8009并启动  然后看8009也是未被占用

楼主:
原来是腾讯云后台还要设置开放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