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刷马达内置EMC电路咨询

楼主(2020-09-17):
有遇到一个马达内部内置的了EMC 保护的简单LC电路,但是实际产品组装后感觉这部分电路其实并没有起作用。不知道理解是否准确
因为这部分电路的CASE端其实是悬空的,并没有和马达驱动电路的PCB板的地连到一起?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
有没有专业人士给与一些解惑答疑
谢谢

网友A:
    驱动电路负载电流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路负载电流正常吗?

驱动电流正常的,只是EMC测试辐射发射失效了
看到马达里面由这么个电路,感觉不是很理解,因为CASE端其实哪里都没有连接?所以才有此一问

网友:
    CASE不接地,就是差模噪声进行短路;CASE接地,就变成了共模噪声下地。

网友B:
    EMC辐射测试失败,你确定一下是不是这部分电路引起的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这部分下电用其他无源负载替代,比如水泥电阻负载替代,如果还有噪声就代表不是这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C辐射测试失败,你确定一下是不是这部分电路引起的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这部分下电用其他无源负载替代 ...

    首先感谢你的解答分析
不过其实我发这个问主要是想直到电机内部这部分的EMC保护电路,具体是怎么应用,也就是这个case是需要和产品其他的部分比如机壳相连共大地还是就可以这样悬着浮地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解答分析
    不过其实我发这个问主要是想直到电机内部这部分的EMC保护电路,具体是怎么应用, ...

就是一个滤波电路,不是保护电路。CASE悬空和接地要看你连接到的电气部分会不会影响你产品的整体的功能,是否会有异常发生。

网友:
    就是一个滤波电路

网友C:
    case接地也好,不接地也罢,电路都是在起作用。

    因为正式的测试,均要求接大地---ERATH,这时,case就接大地了。

    它这个设计,有些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se接地也好,不接地也罢,电路都是在起作用。

因为正式的测试,均要求接大地---ERATH,这时,case就接 ...

很不幸,我看到的是,正式测试,CASE还是一直floating的,没有接到任何地方
咨询了马达供应商的FAE,他们也说不出个啥,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