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gspcav1

楼主(2020-09-17):
Kernel version :2.6.22.6
Crosstool      :ARM-linux-gcc-3.4.5
Board          :FS2410

System         :Fedora 8
Source         :gspcav1-20071224、servfox-R1_1_3、spcaview-20061208

Author                   :http://viviwei.cublog.cn

一、移植gspcav1-20071224

gspcav1-20071224下载地址:http://www.slackware.com/~alien/ ... av1-20071224.tar.gz
FS2410开发板上移植的是Linux-2.6.22.6内核,USB及CS8900A均能工作,由于linux-2.6.22.6/drivers/usb 目录下没有 media 目录,故移植步骤如下:
a)  在 linux-2.6.22.6/drivers/usb 目录下新建 media 目录,将gspcav1-20071224.tar.gz copy 到 media  下并解压。为了使media 编译进内核,需修改linux-2.6.22.6/drivers/usb 目录下的Kconfig、Makefile 文件。
[linux@weijing usb]$ pwd
/work/kernel/linux-2.6.22.6/drivers/usb
[linux@weijing usb]$ vi  Kconfig
添加
source "drivers/usb/media/Kconfig"
[linux@weijing usb]$ vi Makefile
添加
obj-$(CONFIG_USB_SPCA5XX)        += media/
b)  为添加 gspcav1-20071224 编译选项,在 media 下新建 Kconfig、Makefile 文件。
[linux@weijing media]$ pwd
/work/kernel/linux-2.6.22.6/drivers/usb/media
[linux@weijing media]$ vi Kconfig
#
# USB Multimedia device configuration
#
comment "USB Multimedia devices"
        depends on USB
config USB_SPCA5XX
        tristate "USB SPCA5XX Sunplus/Vimicro/Sonix jpeg Cameras"
        depends on USB && VIDEO_DEV
        ---help---
          Say Y or M here if you want to use one of these webcams:
          The built-in microphone is enabled by selecting USB Audio support.
          This driver uses the Video For Linux API. You must say Y or M to
          "Video For Linux" (under Character Devices) to use this driver.
          Information on this API and pointers to "v4l" programs may be found
          at <Documentation/video4linux/API.html>.
          To compile this driver as a module, choose M here: the
          module will be called spca5xx.
[linux@weijing media]$ vi Makefile
akefile for USB Media drivers
obj-$(CONFIG_USB_SPCA5XX)   += gspcav1-20071224/
c)  修改 gspcav1-20071224 的 Makefile
[linux@weijing gspcav1-20071224]$ pwd
/work/kernel/linux-2.6.22.6/drivers/usb/media/gspcav1-20071224
[linux@weijing gspcav1-20071224]$ vi Makefile
gspca-objs := gspca_core.o decoder/gspcadecoder.o
obj-$(CONFIG_USB_SPCA5XX) += gspca.o
clean:
        rm -f *.[oas] .*.flags *.ko .*.cmd .*.d .*.tmp *.mod.c
        rm -RF .tmp_versions
d)  编译内核

(1)Multimedia devices  --->
         Video For Linux
(2) USB support  --->
        Support for Host-side USB
       --- USB Host Controller Drivers
        OHCI HCD support
(3)--- USB Multimedia devices
     USB SPCA5XX Sunplus/Vimicro/Sonix jpeg Cameras

此时,可能会提示 gspca_core.c 的一些轻微错误,稍作修改即可:
//static const char gspca_version[] = GSPCA_VERSION;
static const char gspca_version[] = "00.60.00";
把新生成的 uImage 烧进开发板,重启,插上中星微芯片的摄像头,命令行出现
#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2
usb 1-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drivers/usb/media/gspcav1-20071224/gspca_core.c: USB GSPCA camera found.(ZC3XX)
说明移植的驱动已经能识别设备,设备名所在路径 /dev/video0。
二、servfox
    服务器端程序用是servfox,通过它可以在PC上看到开发板采集来的图像,从这里下载

http://mxhaard.free.fr/spca50x/embedded/Servfox/servfox-R1_1_3.tar.gz
下载,解压,进入其目录,发现没有一个makefile.arm,还有一个makefile.386,将makefile.arm改名为makefile,然后输入命令 make,生成 servfox 可实行文件,copy 到开发板运行之:

# ./servfox -d /dev/video0 -g -s 640x480 -w 7070
servfox version: 1.1.3 date: 11:12:2005 (C) mxhaard@magic.fr
wrong spca5xx device
Waiting .... for connection. CTrl_c to stop !!!!
Got connection from 192.168.1.2
三、spcaview
客户端程序使用的是spcaview,下载地址为:

http://mxhaard.free.fr/spca50x/Download/spcaview-20061208.tar.gz
这个程序在PC 上运行,直接解压编译,生成 spcaview 可实行文件,运行如下:

[root@weijing spcaview-20061208]# ./spcaview -g -w 192.168.1.17
Spcaview version: 1.1.7 date: 06:11:2006 (C) mxhaard@magic.fr
ERROR Set default port to 7070
using Server 192.168.1.17 Port 7070
bright 32768 contrast 32768

网友:
为啥一看见移植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