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出pdf不显示位号信息

楼主(2020-09-17):
如图所示,输出pdf后,不显示位号信息~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可能是格式不匹配  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格式不匹配  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没有,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同事的都可以

网友B:
    你换了文件试试。或许文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了文件试试。或许文件的问题

    换了文件,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那就是软件问题,装个补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