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28升压芯片的使用特性有哪些?

楼主(2020-09-18):
    B628升压芯片的使用特性有哪些?

网友:
    HUB628是一款超小封装高效率、直流升压稳压电路。输入电压范围可由低2V伏特到24伏特,升压可达28V可调,且内部集成极低RDS内阻100豪欧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的(MOSFET),可实现高达2A大电流。HUB628应用电路非常简单,外围器件极少。振荡频率1.2MHZ,效率高达95%,该电路具有短路保护,过热 保护等功能。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2V to 24V   输出电压范围:Vin to 28V

网友:
    开关频率:1.2MHz   SOT-23-6L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