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料和插件料元器件各自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20-09-18):
    SMT贴片料和插件料元器件各自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
    在SMT贴片加工包工包料中一般使用最多的元器件就是贴片料和插件料并且各有各的优势。由于小型化和精密化的优势,SMT加工在电子加工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份额,在SMT代工代料中使用最多的元器件就是片式元器件。SMT贴片打样的元器件相对于插件元器件来说体积小且成本低,但是插件元器件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性能稳定、散热性好、抗震动等性能更好。

网友:
    贴片料元器件:
  1、焊点缺陷率低。
  2、可靠性高、抗振能力强。
      3、高频特性好、减少了电磁和射频干扰。
  4、重量轻:贴片元件的重量也只有传统DIP插装元件的10%,一般采用SMT之后,重量减轻60%~80%。
  5、体积小:SMT贴片打样的元器件体积只有传统DIP插装元件的10%左右,一般SMT贴片打样加工之后,电子产品体积缩小40%~60%。
  6、成本低:贴片加工易于实现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节省材料、能源、设备、人力、时间等,降低成本达30%~50%。

网友:
    插件元器件优势:
      2、插件的故障率是低于SMT贴片打样的,而且检验方面更加便捷。
  1、在使用对散热要求较高的电子产品时插件元器件的性能会优于SMT加工的贴片料,因为插件料的散热效果相对于贴片元器件来说是很不错的,在SMT包工包料中使用插件加工对于产品的性能稳定来说会有更好的效果。
      3、在极端环境中面对颠簸震动的稳定性插件会表现得更加出色。不同的元器件有不同的优势这个需要工程师在电子设计阶段做全盘考虑从而选择合适的元器件进而使SMT加工达到最好的实现效果。

网友:
    各位都是厉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