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板加工制作功率

楼主(2020-09-18):
  射频电路板加工制作功率

  射频电路板加工制作功率放大器还有使功率器件工作于开关状态的丁(D)类放大器和戊(E)类放大器。丁类放大器的效率高于丙类放大器,理论上可达100%,但它的最高工作频率受到开关转换瞬间所产生的器件功耗(集电极耗散功率或阳极耗散功率)的限制。如果在电路上加以改进,使电子器件在通断转换瞬间的功耗尽量减小,则丁类放大器的工作频率可以提高,即构成所谓的戊类放大器。

  这两类放大器是晶体管射频电路板加工制作功率放大器的新发展。还有另外几类高效率放大器,即F类、G类和H类。在它们的集电极电路设置了包括负载在内的无源网络,能够产生一定形状的电压波形,使晶体管在导通和截止的转换期间的电压和均具有较小的数值,从而减小过渡状态的集电极损耗。同时,还应设法降低晶体管导通期间的集电极损耗,以实现高效率的功率放大。

  射频电路板加工制作功率放大器按工作状态分类,可分为线性放大和非线性放大两种。线性放大器的效率最高也只能够达到50%,而非线性放大器则具有较高的效率。射频功率放大器通常工作于非线性状态,属于非线性电路,因此不能用线性等效电路来分析。通常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图解法和解析近似分析法。

  阻抗匹配网络是射频电路板加工制作功率放大器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集总参数的匹配网络和传输线变压器匹配网络两种形式。为得到合适的输出功率,功率放大器通常利用功率合成器和功率分配器对功率进行合成与分配。

  射频电路板加工制作功率放大器包含输出功率、效率、线性、杂散输出与噪声等主要技术指标。输出功率与效率是设计射频功率放大器的关键。而针对功率晶体管,主要应考虑击穿电压、最大集电极电流和最大管耗等参数。为了实现有效的能量传输,天线和放大器之间需要采用阻抗匹配网络。

网友:
射频电路板加工制作功率放大器按工作状态分类,可分为线性放大和非线性放大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