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帧格式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20-09-18):
    有N个无线模块,不同的无线模块上面分别挂了开关,温度调节器,PWM输出,电风扇转速调节器,还有通过CAN总线挂载的设备。而且不同的模块,每种外设挂载的数量也不同,比如1个开关两路PWM,1路PWM两路甚至3路开关,还有温度调节器,风扇转速调节器,每个模块上面的这些设备数都不相同。 一个无线帧最长128字节,能否实现一条广播命令把N个无线模块上面挂的不同外设都控制到?

网友:
    实现倒是可以实现,就是有点困难。

网友:
    楼主到底十需要1个开关两路PWM,还是1路PWM两路甚至3路开关,没搞明白。

网友:
    你这个要求好难,但是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