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20-09-18):
下图电路中,红色打叉部分不接入电路中,测得黄色标注部分电压正确,绿色部分错误。
错误情况:在不接IC时,绿色部分电压正确,约2V。接入IC后,绿色标注部分电压就变为1V左右(不接入后面放大大级,将运放反馈接到56欧姆电阻一端,电压仍是1V左右),检查了电路和元器件没有发现问题。求助大神!

网友:
你是用万用表测量的电压吧,如果用示波器看呢

网友:
在断开反馈电路时,各电压会一塌糊涂,你标示的那个点电压也肯定不正常。

网友:
IC接入前,IC输出端是0V;接入后,IC输出端是不是输出15V了,这样Tr1的基极电流变小,发射极也相应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