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的构造_制动电阻接线图

楼主(2020-09-18):
制动电阻的构造

  陶瓷管

  是合金电阻丝的骨架,同时具有散热器的功效;

  合金电阻

  扁带波浪形状,缠绕在陶瓷管表面上,负责将电机的再生电能转化为热能;

  涂层

  涂在合金电阻丝的表面上,具有耐高温的特性,功用是阻燃。

  制动电阻使用率

  制动电阻使用率规定了制动电阻的使用效率,以避免制动电阻过热而损坏,它会影响制动单元的制动效果。制动电阻的使用率设置越低,电阻的发热程度越小,电阻上消耗的能量越少,制动效果越差。同时,制动单元的容量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理论上讲,制动电阻使用率为100%时,对制动单元容量的利用最充分,制动效果也最明显,然而这需要较大的制动电阻功率的代价,使用者应综合考虑。在制动电阻阻值和功率都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对于减速较慢的大惯性负载,选取较低的电阻使用率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对于需要快速停机的负载,宜选取较大制动电阻使用率。

  三相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电阻接法及控制线路图

  反接制动是利用改变电动机电源相序,使定子绕组产生的旋转磁场与转子旋转方向相反,因而产生制动力矩的一种制动方法。应注意的是,当电动机转速接近零时,必须立即断开电源,否则电动机会反向旋转。

  另外,由于反接制动电流较大,制动时需在定子回路中串入电阻以限制制动电流。反接制动电阻的接法有两种:对称电阻接法和不对称电阻接法,如下图所示。一般制动电阻采用对称接法,即三相分别串接相同的制动电阻。

网友:
制动电阻使用率规定了制动电阻的使用效率,以避免制动电阻过热而损坏